关于电磁组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电磁组  讲传感器 传回来的值  进行 差/和  到底是什么意思    求请教!!!1

网友A:
这里不是智能车论坛,不要发这么BC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是智能车论坛,不要发这么BC的帖子了

俄  这里 不也讨论飞思卡尔吗???  。

网友:
没搞过智能车,去找智能车论坛吧

网友:
在智能车论坛里也看到你这个帖子了

网友:
你是用的模拟的传感器 还是数字的?模拟的就是直接运放加减运算了,简单一点可以用示波器的算数运算观察结果。数字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