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容触摸板为什么这么做?

楼主(2013-12-04):
每个电极上都贴了一个黑色的块块,材料是橡胶一类的,但是没有电极的地方,用的是白色的也是橡胶,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吗?然后这一层上面是一个LED背光板,再然后是亚克力面板,人手按在面板上构成另一电极。
请教给位网友底层为什么用一黑一白两种橡胶?

网友A:
黑色的是导电橡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导电橡胶吧

真惭愧,其实之前测过的,表没响没示数,就没想导电橡胶。刚才又测了下,表笔用力向下按才有电阻,越用力按,电阻越小,大概50-100欧姆。请问这里用导电橡胶是为了等效降低电容极板间的厚度吗?

网友:
很感兴趣,坐等后续

楼主(2014-02-07):
是为了降低极板间的距离吗,从而增大感应电容值?但是这种材料要用力按下才能导电,不按压用万用表就测不出来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