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IO控制3个LED

楼主(2013-12-05):
如题,如何使用1个IO口控制3个led的分别点亮,要求:同时只能亮一个灯,不能用芯片,只能用常规元件,比如,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等,当然切换灯的速度还不能太慢。有没有这种可能的控制方法。不知道能否利用IO口的三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是小弟多想了,谢谢各位大侠。

在IO口数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楼主的思路是对的,也是可行的。
解决办法已经有了,除了3个LED外,仅用6个三极管(NPN x 3, PNP x 3)、1个二极管和12个电阻组成的电路,即可实现一个IO口的三态(非PWM)控制三个LED的目的。

“海,是小弟多想了,谢谢各位大侠。”——貌似楼主已经放弃了。
如果楼主决定放弃,不再需要解决方案了,就请声明一下,我们也不必再跟着为此问题纠结下去了。

网友A:
电阻,电容,三极管 ,稳压管就能实现了。pwm输出加RC滤波生成不同的电压,利用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驱动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利用MCU的IO三种状态,输出高,输出低,输入状态控制。

网友:
讨论里不是有人发过,一个三态的IO输出01、10、00的电路吗?那就是你要的了

不过,这样省IO口的方式也太蛋痛了~ 难道折腾着玩吗

网友B:
IO三态控制三个LED

网友C:
使用PWM,电阻电容,三极管即可。产生VDD,1/2VDD,GND三种电压,控制三极管驱动三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PWM,电阻电容,三极管即可。产生VDD,1/2VDD,GND三种电压,控制三极管驱动三个LED。 ...

能否画一下电路,小弟愚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画一下电路,小弟愚笨

具体的电阻比列关系,自己算吧,跟三极管压降、LED驱动电压、电流有关。
PWM的RC输出电压滤波等等,需要考虑。

网友:
搞的这么麻烦啊。。。

网友D:
为什么非得简单事情复杂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电阻比列关系,自己算吧,跟三极管压降、LED驱动电压、电流有关。
PWM的RC输出电压滤波等等,需要 ...

小弟不明白,左边和右边有何区别啊。。。
高低电平控制2个灯是容易理解的,最难的需要用1/2 VDD来控制另外一个灯,且只允许1/2 VDD才能点亮,但是我还担心,1/2 VDD会不会影响高电平驱动的灯,会不会让其也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非得简单事情复杂化呢!!

请问兄台有何良方

网友E:
这是考试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考试题吗?

不是,为了节省IO.

网友:
得不偿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明白,左边和右边有何区别啊。。。
高低电平控制2个灯是容易理解的,最难的需要用1 ...

已经很明了了,不想再多解释了。

网友F:
上面的几个回复加起来不就可以咯:

网友:
还不如用其他多引脚的封装,或者看看io能不能复用。像你这样pcb又要占一片,还有用好几个管子,功能上有很多局限性,代码也复杂。。。

网友:
還是用ic吧

网友:
6楼的图看起来可行,有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三态控制三个LED

好办法

网友G:
楼主,放弃吧,改方案吧。
事实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电阻的参数值,18楼的方案是可以的,不过你为什么需要这么为难自己呢?
6楼的明显来搞笑的,发光二级管直接串在电源和地中间,发光还附带加热功能~~~
9楼的不行的,他不多解释,我给你解释。如果VCC/2可以驱动最右边的发光管,那么左图的VCC也一定能够驱动最右边的发光管,于是方案FAILED。

网友:
呵呵。
简单事情负责化。

楼主:
海,是小弟多想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多用一个IO。。。。。。。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放弃吧,改方案吧。
事实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电阻的参数值,18楼的方案是可以的,不过你为什么需要这 ...

9楼的不解释,是因为搞笑的是你自己。呵呵!
不明白可以动手搭个电路试试,别一来就下定论

你说的两个LED串的电源之间,这电路我是用在量产上的。不知那里搞笑了?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懂呢?LED的起亮电压是多少你有没留意过呢?

从你这说的“通过选择合适的电阻的参数值”,就可知,你根本没注意过LED的几个参数,你这是来笑别人呢,还让别人笑呢?

呵呵

网友B:
两个LED直接串的电源上,也是为了省IO口,至于不串两个电阻是为了省一个电阻。
至于用高阻态来点亮第三个LED,功能上是完全能现实,但从成本上考虑多了两个三极管,多了三个电阻~ 这时就得好好对比下换一个MCU,还是去除一个LED那个一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LED直接串的电源上,也是为了省IO口,至于不串两个电阻是为了省一个电阻。
至于用高阻态来点亮第三个LE ...

我说了你的电路功能不能实现吗?我是说,你的电路直接串两个发光二极管这种方式不好,会发热。嗯,你每一个LED都用VCC/2压降的当然可以,如果压降不是这样的呢?当然也可以,只是电流大点,热点,你能忍受就忍受呗,烧坏了再换呗,多简单啊。

我是说的9楼的电路最右边的部分,在最左边电路灯亮的灯亮的情况下也会亮,不知你是怎么把它弄灭的。不用搭电路,根本就是不可行的。

13楼的电阻不选择合适的参数真能达到每一个灯单独亮的效果?很有可能几个灯同时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的不解释,是因为搞笑的是你自己。呵呵!
不明白可以动手搭个电路试试,别一来就下定论

你以为18楼的那些R?可以随意取值?开玩笑,都取100K试试,灯还会亮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9楼的不解释,是因为搞笑的是你自己。呵呵!
不明白可以动手搭个电路试试,别一来就下定论

听了23楼的说法,想了一下
6楼的电路,如果电压是3.3V或者驱动的是蓝光/白光LED没有问题,
如果电压为5V,红/绿LED,高阻时就有些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听了23楼的说法,想了一下
6楼的电路,如果电压是3.3V或者驱动的是蓝光/白光LED没有问题,
如果电压为5V,红/ ...

你看出问题了
电路上不加电压说明,就是让人自选LED的。当然如果串上电阻也可以在高点的电压下使用,不过这时有可能LED会微亮。可能的话,就把电压弄低点,或串二极管~~

至于上面那个说串100K电阻的,还是去看看LED的Datasheet再来 ‘搞笑’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明白,左边和右边有何区别啊。。。
高低电平控制2个灯是容易理解的,最难的需要用1 ...
......会不会让其也点亮。

你的顾虑是对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已经很明了了,不想再多解释了。

你确信能把你 9 楼的图解释明了?

网友:
mcu_io:   0  led1亮
         1  led2亮
     高阻  led3亮

LED3支路的压降大于一个LED、小于两个LED的压降。
用高亮LED,LED3亮度减弱不明显,否则,LED3选择比LED1、2亮一些的。

网友:
没必要这么省吧,我们以前也就做过一个I/O2个按键,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几个回复加起来不就可以咯:

你在18楼的对6楼和9楼电路图的组合,仍然存在高阻输入状态时三个灯同时点亮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在18楼的对6楼和9楼电路图的组合,仍然存在高阻输入状态时三个灯同时点亮的问题。

那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就是防止高组态点亮的。。。加上之后就不会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就是防止高组态点亮的。。。加上之后就不会点亮。。。 ...

没错的,高阻态一定会都被点亮。
三个单元电路分立使用,没有问题。三个输入端连接在一起,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
不应亮的LED电流可以达到 10uA 以下,但可能都会有微亮。

网友:
在不该亮的 LED 两端再并接 820欧 电阻,LED 电流降至4.5pA,完工。

网友:
至于么  这一堆 的阻容  三极管 焊接不要钱呀 成品 这样用 还不如 多点 IO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在18楼的对6楼和9楼电路图的组合,仍然存在高阻输入状态时三个灯同时点亮的问题。

前辈说的对。。。是没注意这个问题,不过通过对上下拉电阻的计算,应该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J:
一个口只能输出3态和脉冲,所以可以做到几乎不添元件(当然LED和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用那种两脚的双色LED(就是红绿两个LED正负相对的并联封装在一起的)
   I/O口状态   LED显示
1.高阻           灭
2.高电平        红或绿
3.低电平        绿或红
4.脉冲           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三态控制三个LED

高,实在是高!很精妙。

网友:
这个问题太抽象了。。。

一个io口在某一个瞬间  只能输出一个固定的状态   三个LED的变化也一定是一个特定的状态啊。。。。

网友:
表示非常疑问!干嘛要这么搞啊~

网友:
用电阻电感电容做个滤波吧,什么低通高通带通,IO口产生不同的PWM去点亮相应的LED,能控制不止3个LED

网友:
pwm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三极管 ,稳压管就能实现了。pwm输出加RC滤波生成不同的电压,利用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驱动三 ...

这样的话,只要精度够,楼主想驱动多少个都不是问题~~~

网友:
1、IO口置高电平:通过电阻来控制三极管8050导通,控制LED灯,2、IO口置低电平:通过电阻来控制三极管8550导通,控制LED灯,3,IO口一会置高电平一会置低电平(频率大小自己调试):通过电阻来控制三极管8050导通,控制LED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确信能把你 9 楼的图解释明了?

左边那个和右边那个是用管压降差别比较大的不同型号的三极管。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29楼切实是来搞笑的。41楼是不是把6楼的图修了下拿去仿真了

网友:
分别用高电平,低电平,PWM控制

网友:
楼主的电路应该需要三个灯全灭的状态吧
综合一下上面的答案,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

网友:
可以,以前公司项目里这样干过。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封装这么丰富,不至于这么给自己出难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一个口只能输出3态和脉冲,所以可以做到几乎不添元件(当然LED和限流电阻是必须的)
用那种两脚的双色LED( ...

这是个好思路!
我在六楼只考虑了同一种颜色的灯的控制方法,没考虑到不同颜色的混搭。还是你考虑周全~

设想了下
不同颜色的LED混搭时,不同颜色的LED的起亮电压不一样
这时利用IO的PWM还真有可能做到控制三个LED的同时,还能在需要的时候把LED全熄灭。而且能省去三极管,只用电阻电容就可以了

得闲时,得仿真一个看看待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那个和右边那个是用管压降差别比较大的不同型号的三极管。

很显然,你无法解释明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前辈说的对。。。是没注意这个问题,不过通过对上下拉电阻的计算,应该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

高阻态时,三个单元电路的输入端同为 1/2 VCC,三个LED必然都点亮了。
即使对上下拉电阻进行大幅调整,0~VCC 范围,你能调到哪里去?能够把三者都照顾到吗?显然不能。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简单组合拼凑,是不能实现楼主要求的,必须采取另外的措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好思路!
我在六楼只考虑了同一种颜色的灯的控制方法,没考虑到不同颜色的混搭。还是你考虑周全~

是脉冲不是PWM,也可以说是50%的PWM
这种LED只要通电,肯定就有一色亮,所以输出1或0时分别亮一色
50%的PWM是让两个颜色轮流亮,视觉暂留效应,看着就是黄色的
当高阻时,没电流流过任何LED,所以根本不亮

只有此法是最简单的方法,但51这样没高阻的不适合,没高阻的MCU只能输出3种颜色但无法控制不亮(当电源指示除外 )

网友:
补充一下,这种LED叫两脚双色LED或叫无极性双色LED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高阻态时,三个单元电路的输入端同为 1/2 VCC,三个LED必然都点亮了。
即使对上下拉电阻进行大幅调整,0 ...

高组态时,那两个图的电阻是对1/2VCC的分压,而高低电平时,是对VCC的分压,所以有个差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高组态时,那两个图的电阻是对1/2VCC的分压,而高低电平时,是对VCC的分压,所以有个差值。。 ...

仔细分析考虑一下;或者搭个电路试一下;或者仿真一下。
结论会有的。

网友:
可以考虑 LC 串并联谐振回路 。
不过,为何为难自己?

网友:
也可以用57楼那个啊,只用D1,D2部分,IO口输出正/地/50%占空比,三种状态,50%占空比,D1用红色,D2用绿色(我记得好像有一种LED是这样双管封装的),50%时就出橙色。高阻时都不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仔细分析考虑一下;或者搭个电路试一下;或者仿真一下。
结论会有的。

高组态时,此处固定电压0.5VCC。对于那两个电路,上下拉电阻都是对0.5VCC的分压,对于高或者低电平则是对VCC的分压。。利用这个差值,计算下上下拉电阻的值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三态控制三个LED

D2和D3串联   连在电源上   显然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组态时,此处固定电压0.5VCC。对于那两个电路,上下拉电阻都是对0.5VCC的分压,对于高或者低电平则是 ...

嗯,直到这会儿,我才知道你所说的是哪两个上下拉电阻啦。
我愚钝,在前理解错了。谢谢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几个回复加起来不就可以咯:

不错  mark

网友:
我觉得这个如果很容易实现的话,就应该诞生三进制的
革命性的突破啊
不过现在都用的二进制
还是用两个IO口吧

网友:
楼主试下这个电路,R1,R2的值,仿真时看情况选取,我没仿真

网友K:
有其它口么,复用一下。如果我用这么多元件换这个功能,会被我们老大干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其它口么,复用一下。如果我用这么多元件换这个功能,会被我们老大干掉的 ...

我猜LZ肯定不是为了控制3个LED,而是300个,或者更多。这种情况你就知道IO数量有多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其它口么,复用一下。如果我用这么多元件换这个功能,会被我们老大干掉的 ...

因为,如果3个IO合并为1个IO,那么一款低价的单片机就可以使用,成本相差0.4元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
惭愧啊!
照理说,这个悬赏不应该给我,而应该给 R88。
因为是 R88 给出了三个单元电路组合并提出修改上下拉电阻的可行方案的。

我因为愚钝,先前把他所指的上下拉电阻理解错了位置,所以认为他的方案无法回避三个LED同时被点亮的问题。
因此,我才从另外的角度思考,增加两个三极管和一个二极管,解决了这个问题(尚未发图)。

其实,在理解了 R88 的意图之后,我认为他的方案是可行的,也是最简单的。悬赏应该属于他。
请楼主更正吧。
稍后,我把 R88 的方案截图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惭愧啊!
照理说,这个悬赏不应该给我,而应该给 R88。
因为是 R88 给出了三个单元电路组合并提出修改上下 ...

前辈客气了,图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只是借用别人的图。。后面还有很多网友提出不错的建议。。。前面是我没有说清楚。。惭愧啊。。莫元给谁都一样。。您就别客气了。。

网友:
简单组合单元电路,高阻态输入时LED同时被点亮。

调整上下拉电阻避免高阻态输入时LED同时被点亮。
R88的思路。

网友:
下面是在没有理解 R88 的描述的情况下,我另外考虑的补救方案。
两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思路。
虽然可靠,但是多用了两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还是 R88 的方案简单、适用。

我的方案1

我的方案2

网友:
你这两个方案理论上推导推导可以,怕没人拿去实用。

37楼我的方案才是符合题意的实用方案。
因为现在的led都是高亮的,1mA左右就很亮了,所以MCU的IO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IO高阻时,LED3亮,LED1 LED2因为LED3电压钳位不亮。
IO输出高电平,LED2亮,LED1相当于短路,不亮,LED3因为LED2钳位也不会亮。
IO输出低电平,LED1亮,LED2相当于短路,不亮,LED3因为LED1钳位也不会亮。
需要额外考虑的只有LED3支路的压降,要大于LED1、LED2的大的,小于LED1+LED2,如果都是同样的LED,在LED3支路上加一个二极管。
流过LED3的电流比LED1、LED2要小约一半,但高亮LED,1mA以上电流减半亮度减弱不是很明显。也可以LED1、LED2用普亮的,LED3用高亮的。

你用这个方案再仿真一下。

网友:
重新贴图:

网友:
怎么方案越来越复杂了
上面很多方案就是增加一个LDO能解决的事嘛。

网友:
85楼的(zhanan)方案最简洁啊,唯一就是LED亮度不均匀.加两二极管可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