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msp430 的 混合编程,下面汇编语言什么含义?

楼主(2013-12-05):
想使用msp430 的 混合编程,下面汇编语言什么含义?  在汇编程序里没有看到 哪里使用  rand ,在调用它的C语言里也没有看到rand,这个rand是 什么用途 ?

网友:
rand不是标准C库中的随机函数吗

网友A:
猜想   rand是外部申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想   rand是外部申明的

类似于   rand函数或者标号  在其它文件中已经定义了,   在本文件中直接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