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反激电路的恢复时间突然变长

楼主(2013-12-05):
手里有三块相同的反激电源板子,

    其中两块:

        空载切换到满载,输出电压瞬间从13V稳定到11V;

        满载切换到空载,输出电压瞬间从11V稳定到13V;

    而最后一块:

        空载切换到满载,输出电压瞬间从13V稳定到11V;

        满载切换到空载,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输出电压从11V逐步变低,然后才瞬间恢复到正常输出电压13V;

我的感觉是,这块有点短路保护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最后一块,调整回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块,调整回路有问题了.

如果是反馈回路出问题,那么,满载切换到空载,空载切换到满载,这两种情况的响应时间,是不是都应该变长呢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吧,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吧,震荡了。

没有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