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捕获读取红外编码的问题?帮忙找一下原因。

楼主(2013-12-05):
写一程序,用STC12C5A60S2读取红外编码值。以前在PIC上用定时器实现过。现用STC的捕获来实现,代码如下。 搞了好久就是不能读取红外编码。大家帮忙找一下原因。谢谢!!

捕获中断能进入,启始码也能读取。但读数据码1和0时,就很难测到,但多按几下遥控器也能运行到测试代码。我想问题就在这里,数据码不能完整读取,但程序上找不出问题。红外接收器用1838,在其电源脚和接地脚上接了一220微的电容。以前在PIC上测试时能正常工作。捕获端口用高阻输入模式和双向IO模式都一样。接上拉电阻试了也一样,估计硬件电路问题不大。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M时的取值,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unsigned int Imax=12902;//14ms
unsigned int Imin=5529;//6ms
unsigned int Inum1 =645;//0.7ms
unsigned int Inum2 =1474;//1.6ms
unsigned int Inum3 =2765;//3ms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P0M1=0;
                P0M0=0;           //设P0口设为推挽输出

                P2M1=0;
                P2M0=0xFF;           //设P2口设为推挽输出

                P1M1=0x08;           //P1.3为输入
                P1M0=0;

                P1=0xff;
                DU=0;//数码管段选
                BZ=1;
                WE3=1;//数码管位选
                WE2=1;
                WE1=1;
                WE0=1;
                SW0=1;// 按钮
                SW1=1;
                OUT=1;//继电器断开

                CMOD=0x80;//PCA计数脉冲为系统时钟的12分频。
                CCAPM0=0x11;//允许下降沿捕获,允许 CCON 中的 CCFn 触发中断

                EA=1;
                ET0=1;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IPH=0x80;          //把PCA中断设为高优先级
                IP=0x80;
}

void Rf_PCA0_Int(void) interrupt 7//遥控接收函数
{

   if (CCF0==1)

   {

       tc=CCAP0H<<8+CCAP0L;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 CCAP0H = 0x00;
         //CCAP0L = 0x00;
           CL = 0x00;      //清PCA计数器
       CH = 0x00;
           CR=1;   //启动计数器
           CCF0=0;/*中断标志清零*/
       if(rfif==0)
       {
                 /*寻找启始码*/
                if((tc>Imin)&&(tc<Imax))
                {
                        m=0;
                        rfif=1;          //测试代码在这里按遥控器能很快测试到,说明启始码能识别到。
                }
        }

                /*找到启动码后,进入解码流程*/
                if(rfif==1)
                {

                   if((tc>Inum2)&&(tc<Inum3))
                    {
                        rf_buff[m/8]=rf_buff[m/8]>>1|0x80; m++;/*取码1,m除8取值*///
                    }
                    if((tc>Inum1)&&(tc<Inum2))
                    {
                        rf_buff[m/8]=rf_buff[m/8]>>1; m++;/*取码0*/        // 测试代码在这里按遥控器很难测试到,但多按两次也能测试到。说明问题取码可能存在问题。
                    }

                    /*取码完成后判断码是否正确*/
                    if(m==32)
                    {
                        m=0;  rfif=0;
                        if((rf_buff[2]&rf_buff[3])==0)
                        {
                         rfok=1; //测试代码在这里按遥控器不能测试到
                        }
                    }
                }
                if(rfok==1)
                {
                        rf_interpretation();//遥控键值解释
                        rfdataif(); //遥控判断函数
                        rfok=0;
                }

         }
}

网友A:
我用stm8的输入捕获就没搞定,直接用中断+定时器了。这样流程更简洁。

网友B:
我实在没心思看代码。
能说的是:我在M3上用i/o下降沿中断+自由运行的计数器,解过NEC编码,工作非常稳定,唯一要注意处理的是,计数器回滚到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8的输入捕获就没搞定,直接用中断+定时器了。这样流程更简洁。

其实用捕获跟中断是差不多的,以前PIC上是用电平变化中断,实现过,现在在STC上用捕获代码基本上没变化。但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实在没心思看代码。
能说的是:我在M3上用i/o下降沿中断+自由运行的计数器,解过NEC编码,工作非常稳定, ...

谢谢,我一进入中断,先读取计数值,然后就把计数器给清了。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MCU输入的波形对不对.
红外接收头是高增益运放,容易产生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MCU输入的波形对不对.
红外接收头是高增益运放,容易产生自激. ...

没有示波器呀!

网友D:
加个整形的元件再输入试试,如果没示波器
以前读书的时候搞过超声波传感器,记得当时看每一级的放大都是用波形看的。有些波形需要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整形的元件再输入试试,如果没示波器
以前读书的时候搞过超声波传感器,记得当时看每一级的放大都是用 ...

换了一个接收头还是一样的情况,换成中断加定时器也还是一样的情况,应该是代码上还有问题,大家帮忙找找原因呀!

楼主:
自己已经找到原因。tc=CCAP0H<<8+CCAP0L;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改成tc=CCAP0H*256+CCAP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