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个有点山塞的主轴驱动,上电电源上噪声就是大!

楼主(2013-12-05):
搞主轴驱动,EMC,EMI这些有考虑没,要考虑多少呢?
就像邻居放了大声的音响,扰得别家不得安宁。

请求些相关网页。
先谢了!

楼主:
看了下电路板上的电路,是220交流进来,整流检波,检波电压经开关管PWM调制输出给直流主轴电机。
这样也行?
是不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基本就这样。所以电气噪声大啊!

楼主:
220V进来后要接一些EMC,EMI的电感电容吧,这板这都省了

楼主:
而且主轴驱动与步进电机驱动的地连在一起,步进电机驱动板的脉冲方向信号又没用光电隔离。
干扰从信号地和220V的电源上全传开了。

网友:
噪声分好多种,你看看是电机的电气噪声还是其他部位发出来的。
电机的电气噪声通常就是方波控制的特点,无办法解决!

楼主:
换了个线性电源来驱动主轴,电压低了点,转速上不去,先用了。
现在机器走起来,精度好多了。

急停与220V电源接在一起的,这是正常的用法。
这控制器是把急停当一个信号接到板上去处理。多了个环节,不好。

有些机器是能动起来,也就刚只能动起来了。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啊,看不明白。。。。

楼主:
本想用示波器测几个波形上来看看,用这板上电,就是对示波器折磨,对别的电器折磨,还是算了。

点到为止了。

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4-02-22):
以前有时Z轴的方向时而没反应,以为是控制板哪有问题,用万用表一测是信号没通过驱动板上反向芯片74hc140,一时没74hc140,
算了取下了它,用线直接接过信号,接了9根。XYZ各三。

为什么74hc140会有问题?是不被这电源板冲坏的?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能帮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