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的复位脚电压只有0.9-1.0V,芯片无法复位(已解决)

楼主(2013-12-05):
K10的复位脚电压只有0.9-1.0V,芯片无法复位是怎么回事,外围就接了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
电压不高不低.
MCU的VDD是多少?

网友:
请问你的NMI脚和RESET脚是否外部上拉电阻了吗?

楼主:
3.3v  ,是的接了上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  ,是的接了上啦的

你有尝试过按住复位按键,然后执行程序下载操作吗?

楼主:
是CPU锁住了,解了就好了

网友(2015-02-25):
引用 楼主:
是CPU锁住了,解了就好了

自己就锁了,还是操作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