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STM32双通道袖珍示波器

楼主(2013-12-05):
指标:
双通道,最高采样率1MHz。
Y轴分辨率:"0.2V","0.5V","1V","2V","5V","10V","20V"。
X轴分辨率:"25us","50us","100us","200us","500us","1ms","2ms","5ms","10ms","20ms","50ms","100ms","200ms","500ms"。
采用标准Q9探头。
采用带背光12864黑白屏显示,刷屏速度快。
工作电流:约50mA。
带有5V充电接口。

设计思想:
电路尽量简化,单片机、运放全采用单电源3.3V供电。
探头的地为3.3V/2。
采用锂电池经LDO降压为系统供电。
5V电源经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为锂电池充电。

缺点:
由于模拟前端采用固定放大倍数,靠软件将ADC结果乘以一个系数来改变Y刻度,在"0.2V"/格的时候有约0.2V的杂波。
        若要用于观察小信号,建议将前级放大倍数加大。
目前仅使用CH1触发。
没有实现测量功能。
没有交流档。

视频文件为分割文件,将1.mp4_P0.rar~1.mp4_P3.rar解压到同一文件夹内运行BAT文件即可组合。

网友A:
牛人,牛气的人啦

网友B:
很不错的样子,呵呵,开源否?

网友C:
不错啊!楼主继续下去!魏坤2代就是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样子,呵呵,开源否?

报歉,竟然忘了把程序和电路发上来。现在发上来了。
因为传视频花了太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就是屏小了点

屏小点方便携带嘛。
其实如果用OLED的12864还可以做得更小,像示波笔就是用的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不错的样子

报歉,竟然忘了把程序和电路发上来。现在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牛气的人啦

报歉,竟然忘了把程序和电路发上来。现在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牛人 ,支持 学习

报歉,竟然忘了把程序和电路发上来。现在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楼主继续下去!魏坤2代就是你了

报歉,竟然忘了把程序和电路发上来。现在发上来了。

网友:
不错。
有点意思。

网友G:
采样率多少?带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样率多少?带宽多少?

最高采样率1MHz
至于带宽我不太了解,试验了一下探头输入几百K的方波,AD脚的波形仍然很方。

网友:
不错,,很小巧啊。

网友:
有人需要的话,llz可以弄个套件。

网友H:
这外壳那找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外壳那找的,赞。

在市区的电子商城买的,是整个的盒子,要自己打孔。
PCB是根据盒子的尺寸来设计的。

网友I:
做的不错哈,就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不错哈,就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这个精度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以电源电压作为参考电压的。
而且程序中对电压的处理也只是由电路计算而来,并未考虑ADC的输入阻抗等等,也没有校准,电压就只能看个大概了。

网友:
啥也不说了,牛

网友:
很不错耶,顶一个。。

网友:
牛人啊,果断顶起

网友:
支持开源精神!!!!

网友:
高手,给你加油了

网友J:
我自己用3.5寸屏的,也是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自己用3.5寸屏的,也是自己做

在哪呢?给看看呗?

网友:
应用领域是啥呢?测试精度恐怕不太给力吧

网友:
顶一个,挺小巧的。

网友:
不错!有空参考copy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歉,竟然忘了把程序和电路发上来。现在发上来了。

网友:
外壳能做成这样就靓了

网友:
楼主非常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挺好看哦~~

网友K:
很精致啊!只是液晶的分辨率有点低,要是换成尺寸相近的TFT像2.2寸的也有320*240的分辨率,就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用FSMC刷屏也够快,F103VC的芯片也不贵,而且自带的DAC在示波器里也有大用处,楼主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精致啊!只是液晶的分辨率有点低,要是换成尺寸相近的TFT像2.2寸的也有320*240的分辨率,就可以显示更多 ...

嘿嘿,多谢鼓励

网友L:
为什么探头的地为3.3V/2,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探头的地为3.3V/2,有什么作用?

如果探头地为电源地,如果输入为负压怎么办?

网友:
哗!
牛!那位坛友打板买元件,大家分摊一下,这东西户外用真的不错!
在户外检测,很多时候只要检测通断,是否有信号过就行了.

网友:
你好,非常给些你的开源

网友L:
为什么ADC3要这样子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ADC3要这样子接?

那个是留着备用的,例如:接个光敏电阻,根据环境光强度来决定是否打开背光。

网友:
外观很靓,楼主提高提高精度,考虑入手个套件用

网友:
你应该加上漂亮的GUI  这个不是问题吧

网友:
深深的佩服楼主这动手的能力...

网友:
如此精巧的设计,顶顶顶。。

网友M:
楼主:请你讲一下:我们测量的波形比如就是交流电:50HZ,这个变化是很快的,我们不可能看得清楚,但是在测量时,却可以让他缓慢的变化,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不晓得这个在程序中是如何处理的?请楼主介绍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你讲一下:我们测量的波形比如就是交流电:50HZ,这个变化是很快的,我们不可能看得清楚,但是在测 ...

想要看到缓慢的波形,其实很简单。
ADC采集N个点,将这N个点绘制到LCD上,延时N秒(直到人能看清),再采集N个点...如此循环。
当然,如果每次采集(或显示)的N个点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延时小点也无所谓了。

网友(2014-01-16):
不错 有空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2014-03-12):
楼主厉害,有空弄个玩玩!

网友:
不错,弄得我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
加上万用表功能,最好加上电容电感频率测量,弄个好外壳做成产品,200元,绝对卖疯了。

网友(2014-04-21):
闲着没事可以做做玩

网友N:
楼主,原理图怎么是图片呢,看不清楚啊

网友:
还有元器件列表啊,楼主我是小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原理图怎么是图片呢,看不清楚啊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名为"STM32示波电路.Sch"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名为"STM32示波电路.Sch"的文件?

呃,看到了...谢谢

网友:
挺精致的,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N:
小白又来问,楼主你的12864怎么是14个引脚呢,我手里有一个是20个引脚啊,淘宝上面也没有找到搂住你那样的,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白又来问,楼主你的12864怎么是14个引脚呢,我手里有一个是20个引脚啊,淘宝上面也没有找到搂住你那样的 ...

LCD的型号是JLX12864G-0088,貌似原理图里少写了个G。
淘宝可以搜“12864 88”就能找到。

网友(2014-07-10):
很强大的说,

网友(2014-09-19):
看了真有想做一个的冲动。

网友:
厉害佩服 前置部分也难啊

网友(2014-11-22):
参考下楼主的电源电路

网友:
不错 很多地方值得参考

网友:
这个不错,要顶下

网友(2015-04-30):
赞一个,牛人啊!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很精致。

网友O:
楼主成本下来多钱?买个简单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成本下来多钱?买个简单用用

成本100以内,我说一下主要器件的价格吧,刚查了下:
LCD(大概是12864G-0088):15.5
STM32F103CBT6:约12
AD8065ARTZ:约5
HT7333:约0.5
塑料盒:约1.5

网友:
收徒弟不

网友:
单从手工做的板子就可以看出楼主动手能力强悍,功底深厚啊!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2020-08-23):
学习了,有空的时候可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