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1采集卡搜驱动卡死

楼主(2013-12-05):
做了个PCIE×1采集卡,当卡插到主板上PCIE插槽时,系统(XP or WIN7)开始搜驱动,然手卡死...
经查:系统搜了个错误的驱动装上了。
同样的系统,有些电脑会出现上述情况;有些电脑不会出现,安装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摆这么多?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是FPGA吗?
可以先不安装驱动,DUMP信息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
板子上器件为EP2C20F484C8N+PEX8311+STM32.
上图为生产几十个的照片。

网友A:
是不是厂商ID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厂商ID设置的有问题?

还不晓得,不知道您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正在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