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赐教单片机系统性学习

楼主(2013-12-05):
本人电源工程师出身,一直想学习单片机以及各种相关知识,并能够熟练的实现单片机功能并能应用。苦于不知从何入手。请教各位单片机的学习步骤以及着重点,谢谢!

网友A:
你做电源的硬件应该不错,单片机的硬件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很easy的,主要就是熟悉C语言吧,打牢C语言基础,然后就是自己去找个开发板电路图(网上一大堆)焊个最小系统(能画pcb做板子更好)然后就是找例程(网上到处都是)先让系统跑起来,然后就是修改程序,让系统随你的意思运行,把那些基本的例程做完,也就是熟悉各种接口;然后就可以找点小项目练练手(网上开源的也很多),逐渐你就上道了!

网友B:
LZ硬件底子有了,剩下的就是软件方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电源的硬件应该不错,单片机的硬件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很easy的,主要就是熟悉C语言吧,打牢C语言基础,然 ...

谢谢你的建议  我本身C语言有些基础  只是没怎么用过   所以准备有时间就先把C给复习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硬件底子有了,剩下的就是软件方面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我本身C语言有些基础  只是没怎么用过   所以准备有时间就先把C给复习加强 ...

有基础的话就可以搞块板子直接上小程序开干,遇到语法或者什么不明白的再看c语言书

网友:
自己去找个开发板电路图(网上一大堆)焊个最小系统(能画pcb做板子更好)然后就是找例程(网上到处都是)先让系统跑起来,然后就是修改程序,让系统随你的意思运行,把那些基本的例程做完,也就是熟悉各种接口;然后就可以找点小项目练练手(网上开源的也很多),逐渐你就上道了!

我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啊

网友:
2楼已经讲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