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JLINK不能擦除FLASH

楼主(2013-12-05):
LM3S6916单片机,JLINK(SWD模式),能找到芯片,也显示烧写、擦除正常,但实际上芯片里的根本没有擦掉。重新上电后,还是老程序。

网友:
先解锁试试

楼主:
先整片擦除,然后填充0,如下图所示。但实际上老程序根本没有擦掉,执行上述操作时,按键什么的都可以响应。

楼主:
谢谢renpeng009,先解锁试试。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325-1-1.html,这个帖子中还有一个悬赏,麻烦也顶一下,把几个莫元领了。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A:
仅供参考:
http://blog.csdn.net/rayaohb/article/details/73746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http://blog.csdn.net/rayaohb/article/details/7374668

谢谢。不支持unlock LM3SX9XX的。

楼主:
真的很奇怪,明明找到芯片了,并且擦除、写入等都显示成功,但事实上没有成功。

楼主:
哪位碰到过类似问题?请求指点。

网友B:
TI的8962开发板自带的仿真器可以解锁LM3S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8962开发板自带的仿真器可以解锁LM3S芯片

按道理,芯片被锁的话,JLINK应该找不到芯片才对。现在是可以找到芯片,并且所有操作都正常,但程序就是没有被下载进去。片子里依旧运行的的老程序。

楼主:
继续求助!

按道理,芯片被锁的话,JLINK应该找不到芯片才对。现在是可以找到芯片,并且所有操作都正常,但程序就是没有被下载进去。片子里依旧运行的的老程序。

太诡异了!

楼主:
顶一下,哪位兄弟碰到过?

楼主:
改成jtag方式,依然是擦除、写入等都显示正常,但芯片的程序依旧老程序。无解了?

网友:
敢问楼主您的 J-Link 是直接接到您的 MCU 上,还是您的 J-link 有透过类似 TI 的开发板上的那颗 CPLD 再连接到您的 MCU 上?

楼主:
换成zlg的lm link依旧是同样的问题。擦除、写入等都显示正常,但芯片的程序依旧老程序。无解了?

网友:
烧录的程序不对,换个程序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换了一个芯片恢复正常。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