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0DX128VLH7和K20DX128VLH5同样的中断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3-12-05):
K20DX128VLH7和K20DX128VLH5同样的中断程序
一个中断函数进不去,一个进得去
参考的是K20 50MHZ的程序
72M的板子进不去中断,50M的进的去
和哪些配置有关啊

网友A:
你好,是这样的,我发现从reference manual中看,中断向量表,这两个芯片的中断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中断,你可以对应下这两个文档的,第3章 表3-4,中断号都不对,肯定进不了中断的,你需要改中断向量号。

文档下载链接为:
K20DX128VLH7: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WT_TYPE=Reference Manual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K20DX128VLH5: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p;WT_TYPE=Reference Manual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网友:
楼上正解
飞思卡尔的芯片不同主频手册都是不同的,千万别途省事直接将不同主频的程序拿来就跑。

网友:
没有库 就只能对着手册来啃了。。。

楼主:
恩恩,谢谢大家的指导,是中断表不一样,还有就是主频要配置下

网友:
主频配置不一样

楼主:
是的
要配置下频率的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这样的,我发现从reference manual中看,中断向量表,这两个芯片的中断号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不 ...

感谢 解答,去看看

网友(2021-03-25):
前辈们都不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