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 C8051F020 擦除操作失败 U-EC5中文下载程序V6.0

楼主(2013-12-05):
手里四个板子,C8051F020和C8051F120的板子各两个,刚开始往四个板下程序都没问题,现在C8051F120的那两块下不了了。

软件提示:”擦除操作失败!!!是否重试?“

求解

网友A:
去silicon官网下个烧录软件,用那个下载hex文件。

网友B:
坚决用原版的下载软件,我原也用这个,不知怎么滴就识别不了,现在用原版的从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C:
哈哈,我都是直接用keil加插件烧录,偶尔提示出错,从新上电或者插拔一下USB线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决用原版的下载软件,我原也用这个,不知怎么滴就识别不了,现在用原版的从没出现过问题 ...

我去下一个,那个软件叫什么名字呢,脱机编程器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silicon官网下个烧录软件,用那个下载hex文件。

失误了,跑到新华龙官网去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都是直接用keil加插件烧录,偶尔提示出错,从新上电或者插拔一下USB线就没问题了 ...

以前也那么用,有的板子也下不了,就换了

网友B:
现在我用的是这个“Silicon Laboratories Downloader Client Appl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用的是这个“Silicon Laboratories Downloader Client Application”

好的,我刚下了个Flash Programming Utilities,正琢磨呢,你说的那个软件暂时没找到

楼主:
下午又焊了一块120的板子,下载正常,没有加密。估计前两块是加密的原因吧。其实020我也是加密的,但是反复擦写没有问题。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失误了,跑到新华龙官网去没找到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 ... software.aspx#flash
里面的“Flash Programming Utilities”这个软件,新华龙的那个脱机下载软件就容易出现多写几次芯片就写不进去的情况。这个官方的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8-bit-microcontroller-software.aspx#flash
里面的“Flash P ...

好的,谢谢。我用了这个软件还是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