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TMS320F28035,做了一些核心板,剩余的成本价出了

楼主(2013-12-05):
初学TMS320F28035,做了一些核心板,剩余的成本价出了

由于想做电机驱动,最近开始学习TI 的C2000系列处理器,买了个launchpad 学习,感觉不错,但是F28027的资源有点少,不太够

用,而且官方的一些电机解决方案大多用28035,我也做了一些比较,发现28035确实比较合适,不管从价位到功能资源,大多数应

用都足够了。从X宝上搜索28035的开发板,都动辄好几百,甚至一个简单的最小系统,啥都没有都得一两百,太坑爹了!于是一下

狠心画了几块板子(这回没有学校报销,所以全是自己掏钱),比较心疼,想把多余的板子成本价出了,有需要的尽管拍。做这块

板子成本是111元5块,所以一块平均下来是22.2,这里我就卖20了(先不包邮了就)。

这块板子是按照官方controlCARD画的,功能包括晶振,复位按键,JTAG,3个LED(用的是三路模拟比较器的输出,平时可做普通

GPIO,用到比较器时可作为比较器状态观察),AD输入低通滤波,BOOT模式选择开关,一个按键,一个MINI USB输入的电源接口,

CAN收发器,所有GPIO均引出。

在此说明一下,这个板子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有一些错误和不合适的地方,但不是致命错误,仿真调试都没问题。

1.最严重的是四角贴片晶振的管脚画镜像了,结果没法正常焊上去,只能找个直插的凑合焊上去
2.右下角的丝印层写错,实际是从上到下依次是3.3v, 3.3v, GND,这个不影响使用
3.仿真器插接方向有点别扭,不影响使用

以下是X宝链接:http://2.taobao.com/item.htm?spm ... &id=36430053417

PCB原理图:

网友:
看样子尺寸也不大。在嘉立创打样10*10也只要50元了。。楼主如果是近期在其它板厂打样的话。亏了。

网友A:
就指空板20元还是焊好的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指空板20元还是焊好的20元?

目测是焊好吧,空板20有点贵

网友:
sunocean 发表于 昨天 22:13
引用:   硬邦邦 发表于 2013-12-5 20:00
就指空板20元还是焊好的20元?
目测是焊好吧,空板20有点贵...

得是空板吧 一片28035就够20块了

楼主:
是空板的价格,一片28035得20+,我是申请的样片

网友:
画的好丑

网友:
给lz个建议哈,如果成本允许,Piccolo系的那个1.8V的VDD外接感觉会好一点,不然芯片热的心虚。RT8008之类的就行。

楼主:
芯片热原来是这个原因,一直以为是芯片架构本身就热,确实以前用STM32从来都是拔凉的,长见识了,多谢楼上指教。

对了板子要是觉得还是贵,10元也买了

网友B:
haleycui 发表于 1 小时前
芯片热原来是这个原因,一直以为是芯片架构本身就热,确实以前用STM32从来都是拔凉的,长见识了,多谢楼上指教。

对了板子要是觉得还是贵,10元也买了...

Piccolo本身确实功耗高,1.8V改dc-dc只是缓解一下。另外stm32库的例子默认外设电源都是关的,但controlsuite的例子默认是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colo本身确实功耗高,1.8V改dc-dc只是缓解一下。另外stm32库的例子默认外设电源都是关的,但controlsu ...

回头我把外设关了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