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CU选型帮助(已解决)

楼主(2013-12-05):
有一个新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1、两个独立的AD(注意不是两通道),每个AD一个通道即可,位数8位已经足够;
2、低功耗,在正常工作时电流小于15mA;
3、价格RMB30一下。
各位大神推荐一下,飞思卡尔KL系列里面有木有合适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
可以运行处理器选型专家进行筛选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utionAdvisor/LandingPage.aspx
目前KL没有双AD的配置,K1x系列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2015-02-25):
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
不考虑使用STM32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