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头(DB9)的引脚定义可以包含+5V电源吗?

楼主(2013-12-05):
一个单片机主设备上的串口头(DB9)除了2、3、5脚以外,其它的没有用到。
请教一下大家,把DB9的其它没有用到的引脚定义为+5V给从设备供电可行不?
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规范,还是只要实现功能就可以,谢谢。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自己定义咯,当然定义了就不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自己定义咯,当然定义了就不通用了

嗯,谢谢。

网友:
插错了烧坏东西

网友:
可以把电源放在标准接法的输出脚上,即使其它设备接到+5V电源上,因RS232是12V电平,不可能烧坏设备。

网友:
有规范。就是看你想不想想遵守了

楼主:
感谢大家。
其实只是想了解如果有必要,大家会不会这样用,我怕设计出个奇葩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