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最小系统板——自己画的,四层板,欢迎牛人指点!

楼主(2013-12-05):
DSP28335最小系统板——自己画的,四层板,欢迎牛人指点!所有端口均以引出,带串口通讯,短路块切换电压输入,+5AV可以通过线性电源或开关电源供5V电,+5BV可以通过内正外负的电源适配器供电,串口芯片选用的3.3V供电的 MAX3021,板子刚发出去打样,传一个3D的先!以后再补充!板子尺寸比较大,120*80的!选择做的大一点主要是为了调试和放置时舒服,稳当!

楼主:
忘记说了供电选用芯片:TPS767D318PWP,不好意思!

网友A:
啊!想跟进了解~赞!

网友B:
比我画的好多了哇 刚开始学呢 赞  希望多分享经验

网友C:
看个图片可以看出花来么?

网友:
楼主好歹给出个原理图之类的,最好是工程,不然这个能看出什么来?

网友:
没看头,给个原理图瞅瞅还差不多

网友:
3D图很好看~    板子上怎么添加了这么多厂商的LOGO?

网友:
求原理图,。。

网友D:
335要外置flash的吧,在背面?

网友:
10x10以内会便宜很多

网友E:
外扩上SRAM和FLASH会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想跟进了解~赞!

后续会逐步更新原理图的!板子也会分享的! 原理图和PCB都会慢慢上!主要是担心自己画的拙劣!禁不住大神的观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画的好多了哇 刚开始学呢 赞  希望多分享经验

谢谢!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个图片可以看出花来么?

慢慢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扩上SRAM和FLASH会好点吧

没有外扩RAM 和FLASH!的确是欠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5要外置flash的吧,在背面?

没有外扩,欢迎你把你外扩的原理图啥的分享下,我学习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5要外置flash的吧,在背面?

28335内置的Flash有256K Words,RAM 34K Words,一般应用可以不用外置Flash,建议外扩一块掉电能保存数据的Fram。

网友F:
器件不多,看不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器件不多,看不出好坏。

嗯,没设计那么多东西进去,就是最小系统板,初步调试用!

网友G:
没有flash和sram两层足够了啊。lz真是有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flash和sram两层足够了啊。lz真是有钱啊。

主要是为了省事,比两层的简单,初始阶段没必要外扩那些!

网友:
这个怎么学习啊

网友(2018-07-16):
这个能分享下原理图和PCB吗,谢谢

网友(2018-08-29):
挺好的,建议晶振的两颗负载电容和晶振在同一面布局;另,是否有加上片内ADC的参考电压芯片?

网友(2018-10-01):
1 布局不变,双层板 可以布完线么?     2 外扩 ram  flash可以通过 io引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