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坐标变换想到的倾斜式雕刻机结构

楼主(2013-12-06):
一般所见到的雕刻机都是水平的,刀具是垂直上下运动,对于大的工件似乎比较合理,但是对于轻薄的电路板,和一些塑料件,完全不需要水平,如果做成竖向的未尝不可,这里所说的竖向不是垂直而是有一个角度,也就是说是倾斜的,X轴比水平时受力变得稍有复杂,Z轴稍有好转,Y轴则不受什么影响。好处是:少占面积,因为向空间发展了,刀屑自动下落,不会堆积在工件上,尤其是对于雕刻PCB板更加直观,如果真的做出来一台,这可是实用新型的好东西啊,不是吗?

楼主:
X轴可以加一个弹性补偿,可以克服地心引力,使运动变得顺滑。又及

网友A:
把常规雕刻机倾斜摆放,能达到LZ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常规雕刻机倾斜摆放,能达到LZ目的吗?

我的天  你哪里搞的头像?

网友:
3楼办法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常规雕刻机倾斜摆放,能达到LZ目的吗?

3l楼威武
楼主可以申请专利了.

楼主:
我想的是一种轻型机,常规机倾斜摆放达不到要求的斜度,我想是和大绘图板一样的斜度,易于观看,碎屑自动下落,对于雕平面作品有优势.如果是重型雕刻机,也许还是水平的好.
这种轻型机Z轴最好用角磨机结构减小高度,X轴的传动可以考虑设在底部三角区,可以用非螺杆传动.

网友:
小型的是可以的,如果z轴比较重就不合适了

网友: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三楼的绝了

网友:
早就有了,不过只找到数控车床: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新手上路和论坛元老都值得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