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duino 2560如何才能使用USB 56K Modem?

楼主(2013-12-06):
我有一块Arduino 2560板,手里有块Conexant USB CX93010 ACF Modem的调制解调器!
我想用2506通过AT命令来控制Modem,用2560的Serial3连接Modem,Modem没有响应!
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驱动库之类的?请高手给点建议!谢谢!

USB  56K猫

网友A:
Modem支持串口指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m支持串口指令么?

貌似不支持串口指令,只是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器可以使用它的AT指令!

网友:
modem的usb也是转换成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