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混合衰减控制

楼主(2013-12-06):
什么时候应该快衰减,什么时候慢速衰减呢?手册说:高速用快速衰减,低速用慢速衰减,什么时候才算高速?
用什么算法来界定?
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14-03-15):
我也再纠结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再纠结这个问题啊

你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慢慢测试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慢慢测试就应该明白了!!

你的调好了?

网友B:
不知道混合衰减控制是什么控制,怀疑只是某个不懂控制理论的搞IT的人误入控制领域,提出了这么一个控制理论。用PID什么都解决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混合衰减控制是什么控制,怀疑只是某个不懂控制理论的搞IT的人误入控制领域,提出了这么一个控制理论 ...

   你没接触过的东西,可以当它不存在,但是不能绝对否定它。

  楼主说的应该是步进驱动中,电流细分中的电流调节。有快衰减、慢衰减、混合衰减。而混合误差是集合了快衰减和慢衰减。几种衰减的区别是电流衰减的时间长短差异,影响的就是驱动效果。整体来说,还要考虑电机的电感和速度的快慢。
要看到不同衰减的差别,最好的办法是用示波器看细分的波形。设置好衰减,把调节速度到一定程度时会看到波形的变化。 专用芯片可以很简单设置各种衰减,要是编程芯片实现混合衰减,就相对比较麻烦

  单纯要实现快衰减或者慢衰减,在PWM控制的H桥电路,可以直接固定为其中一种衰减模式。混合衰减相对要麻烦点。一般的直流电机电机驱动,用H桥控制的,应该是慢衰减模式用得多,早期的电动自行车的驱动或者是低成本的无刷驱动,多半也是慢衰减模式,而用它来实现ABS刹车效果也简单。

  有时间分析或仿真一下PWM控制H桥的各种模式与状态,再对比一下各种衰减的H桥状态,也许能理解更为深刻

楼主:
不能说调好了,只是效果还可以吧!!要对电机理解很深刻才会调的很好很好

网友:
关于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