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68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请教LPC1768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我在一个系统里开了3个中断,串口1用于与主机进行485通讯(0.5s中断接收主机信号),串口3用于接收传感器信号(1s发送后进行中断接收),100ms的RIT重复中断用于刷新液晶,
具体应用时这三个中断都只是打开,都没有进行优先级的配置。

按我的理解,没有配置优先级,那么系统应该是按照向量的次序,串口1>串口3>RIT这样的顺序自动分配优先级,
但实际使用却经常发生死机的现象,我想原因就应该是没有给各个中断配置好优先级造成的,

请教各位DX,如果要是按照,串口1>串口3>RIT这样的顺序来进行优先级配置,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5);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看看这两个函数。

网友: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
  if(IRQn < 0) {
    SCB->SHP[((uint32_t)(IRQn) & 0xF)-4]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  System Interrupts */
  else {
    NVIC->IP[(uint32_t)(IRQn)]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s  */
}

楼主:
感谢Excellence的回复,但说实话,还是不是很清楚LPC1768的中断设置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5);//这个函数是优先级配置,我了解,但是不太清楚具体的含义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这个函数是使能中断,我上面的三个中断都已经通过这个函数进行了使能

我看到有这样的例子,比如串口1:
NVIC_SetPriority(UART1_IRQn, ((0x01<<3)|0x01));/* preemption = 1, sub-priority = 1 */
注释说明抢占优先级设为1,子优先级也设为1,我不清楚(0x01<<3)|0x01这个数实际是9,它为何要这样设置?

不知Excellence有没有比较通俗易懂的关于Cortex-M3,特别是LPC1768的中断优先级设置方面的资料给兄弟一份做参考

网友(2014-04-24):
引用 楼主:
感谢Excellence的回复,但说实话,还是不是很清楚LPC1768的中断设置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5);// ...

你好,这个优先级的问题你有搞懂吗,给我讲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