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多路转换的问题的

楼主(2013-12-06):
问题是:当8个采样函数都调用时 8个返回值不正确,或者有时一个正确。但是,当只单独调用其中一个时 返回值正确。
uint ADC_DATA(uchar chl)
{
         uint addata;
         PORTA=0x00;
         DDRA=0x00;
     ADMUX|=(0X40+(chl-1));      //设置指定的通道
         ADCSRA=0x80;      //采用单次转换,查询模式,2分频
         ADCSRA|=BIT(ADSC);    //启动转换
     while(!(ADCSRA&(BIT(ADIF))));                  //等待转换结束
         ADCSRA |=(1<<ADIF);             //清零ADC中断标志位
         ADC_L = ADCL;
     ADC_H = ADCH;
         addata= (ADC_H*256+ADC_L)/10;//0 ~ 1024  缩小10倍为0 ~ 102;约0 ~ 100;
          //addata= (ADC_H*256+ADC_L)/10;//0 ~ 1024  缩小10倍为0 ~ 102;约0 ~ 100;
          return addata;     //返回10位数据
}
急用谢谢 !请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能不能把“8个采样函数”也发上来?最好是整个程序一起。
如果切换了通道,最好是舍弃第一次转换的结果,在该通道多转换一次才好。

网友:
通道切换后的第一次结果最好舍弃,或者多采样几次,再用滤波算法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