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软件复位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06):
看了数据手册,里面是说置位NVIC控制器额SYSRESETREQ位会强制产生一个软件复位。可是好像不行哦,网上有帖子说是要尽到Privileged模式才可以。
以下是代码: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
       SCB_AIRCR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ASK;

网友A:
kl25我是这么干的:#define Reset()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SCB_AIRCR_SYSRESETREQ_MASK)

网友:
软件复位:
1 写个指向0地址的函数 指过去就行了
2 饿
((      /|_/|
  \\.._.'  , ,\
  /\ | '.__ v /
(_ .   /   "
  ) _)._  _ /
'.\ \|( / (
   '' ''\\ \\ 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25我是这么干的:#define Reset()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SCB_AIRCR_SYSRESETREQ_M ...

这样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的!!

这个应该是和内核的模式切换有关,所以建议使用一条语句操作。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A:
kl25我是这么干的:#define Reset()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SCB_AIRCR_SYSRESETREQ_M ...

原来如此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