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死机求解

楼主(2013-12-06):
做了个LM3S6916的板子,实现串口数据采集,网口转发功能。把jlink从板子上拔下,程序跑几分钟,就死机。连上jlink(可连电脑,也可不连电脑),则运行稳定。求指点。

楼主:
把jlink从板子上拔下,程序跑几分钟,就死机。连上jlink,并连接电脑,则运行稳定。连上jlink,不连接电脑,则运行很慢。求指点。

网友:
接地问题?接Jlink后电脑的地与板子的地一样。个人猜测,可以试一下用电脑USB直接供电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个人猜测:
1.程序跑几分钟死机,有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这个建议你用个简单的程序先测试比如IO闪个灯,排除硬件问题。
2.测测电源的纹波,控制在几十个mV吧,如果可能。
3.JLINK不接PC直接连在板子上的话,大部分板子应该跑不起来,因为Reset被Hold住了,不了解你的情况。

TI的LM3S系列不确定停产没有,随便玩玩的话没关系,真要做产品,最好去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
1.程序跑几分钟死机,有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这个建议你用个简单的程序先测试比如IO闪个灯,排 ...

完全去掉jlink,刷了一个在另外一块8962板子运行正常的最简程序(只响应ping),依旧过几分钟死机。

网友B:
用TI的M3啊,个人玩还可以,要是做产品就赶紧换平台吧。

楼主:
lm3s6916到底有何特殊之处?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居然跑一会死机。

楼主:
用的是一个官方的例子,enet_uip,只是把显示部分注释掉了。

楼主:
重新装了一个板子,对了。估计是有器件有问题。

网友:
猜测干扰问题,注意复位管教,使用示波器看看复位管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TI的M3啊,个人玩还可以,要是做产品就赶紧换平台吧。

表示很同意,M3还是S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