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买了P&E CYCLONE MAX 烧录器不会用,特来请教

楼主(2013-12-06):
朋友买了这个型号的,不会弄,英文看不懂,叫我帮帮忙!麻烦各位了

网友A:
http://www.pemicro.com/products/ ... CC-EE23D8F73B569417
官网有UM等文档下载

网友:
很贵吧?上万了吧%

网友:
英文的一般用翻译软件试试,大体意思差不多就行,都是基本的操作。

网友(2014-03-31):
这货的工业设计感觉好丑,

网友(2014-05-09):
只用过Cyclone Pro,没用MAX

网友B(2014-06-25):
这货多少钱?很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多少钱?很贵把

CYCLONEMAX_PE: Cyclone MAX
可以看一下,的确蛮贵的。

网友(2014-08-27):
5000多,好家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pemicro.com/products/product_viewDetails.cfm?product_id=145&CFID=7260879&CFTOKEN=8acae316 ...

保存备用

网友:
这个功能很大的,想了解先.太贵了.用Jlink V8吧.

网友:
用过pro的路过

网友(2014-10-22):
如果你给Kinetis下载,用E口JTAG连接目标板,然后USB线连接电脑,再接上电源,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如果使用SWD,通过E口接到转接小板上再连接目标板。
调试时选择Cyclone USB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