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冲击波--马克思发生器

楼主(2013-12-06):
曾在旧贴中提到制作马克思发生器,上体技术设计在旧贴中完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078-1-1.html
现在第一版制作完毕,使用6M输入电阻,1M隔离电阻,2个2NF/20KV电容并联,平均每秒2次,输入电压12KVDC,输入电流0.45-0.65MA,约每次放电3焦耳。
于本周二12月3日制作完成并当天完成调试,由于首次接触高压,内心紧张,只能用木条手动放电。今天再次调试可以实现自动放电,现在上传视频,供大家欣赏。

下一阶段将组装电感型马克思发生器,放电频率将增加数倍,并增加电压测量装置,及放电电容,可实现耐压测试功能。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0NjgzNDA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0Njg4Njcy.html

突然发现视频中声音不同步,实际频率为2次/秒。

网友A:
原理图呢?
好像直接从耐压机上出来,没做啥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呢?
好像直接从耐压机上出来,没做啥处理啊?

是的,耐压机输入的,这样可以查看输入电压和电流,更加明确。。而且万一了,有个安全保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耐压机输入的,这样可以查看输入电压和电流,更加明确。。而且万一了,有个安全保障。 ...

我是说从耐压机出来后,你后边有啥电路?图看只有看到串了电阻及放电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从耐压机出来后,你后边有啥电路?图看只有看到串了电阻及放电间隙 ...

电容在下面,这样方便布置。。

网友A:
来个背面照或者原理图,大家也参观学习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背面照或者原理图,大家也参观学习下呗

依据这个做的,只使用了高压部分。

背照图周一再上吧,没照。单级用了2个20KV 2NF 并联。

网友B:
大学的时候有朋友就做这个  ,很co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的时候有朋友就做这个  ,很cool

是的,放炮的声音,很震撼的。

网友:
貌似高压电阻难搞

楼主:
都是从淘宝买的,高压电阻,只要买大功率的,长点的。

我这个大约12mm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背面照或者原理图,大家也参观学习下呗

背部照片上来了,很简单的。

网友A:
哦,电容自已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电容自已绕的?

淘宝上买的,从外观看是绕制的。

网友(2014-02-20):
用在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