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MSP430单片机测量可变电阻电路。

楼主(2013-12-06):
今天拆开了一款便携式血糖仪,打开发现原来是用430做的,整个电路很简洁,只有一个NTC热敏电阻和32.768KHZ的晶振,其他都是电阻电容。很奇怪他是如何能测量精准的,于是开始研究。图中的“可变电阻”代表的是血糖仪试纸的电阻。P6.X引脚是带有AD和DA的。J7是试纸插槽,其中P1.7与地接通(既有是指插入)MSP430被唤醒,并开始测量。大家能分析一下这样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看了半天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R20 R22为非精密电阻。
猜想:当P6.1输出高电平(AVCC),P6.3输出低电平(DGND),然后分别测量P6.0和P6.4的电压,得出一组方程。
然后反过来当P6.1输出低电平(DGND),P6.3输出高电平(AVCC),然后分别测量P6.0和P6.4的电压,得出一组方程。
这样应该就能计算出“可变电阻”。那P6.2和P6.5就没用上。
所以猜的应该不对。
单片机MSP430FG437大家有用过吗?我对它不太了解。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血糖测量电路,血糖当时做的有个恒压电路给血糖试纸驱动,200mv,和800mv

楼主:
对啊 我也感觉应该有恒压信号。这个单片机内部有运放的,所以还得跟运放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