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请指教!

楼主(2013-12-06):
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线间距控制好了没?感觉有些线靠的太近了,而且,有时候,并不是所有板子都需要铺铜额.关键地方铺铜即可.

网友:
走线可以避免一下锐角;
布局可以紧凑一些;
电容丝印连个正负都没吗?
这铜铺得看着着急啊

网友:
电解电容的正极标志放在正极那一端,元器件标号要放好(有两个二极管的标号直接被盖了)标号的方向尽量朝一个方向,铺铜的间距再大一些至少也得最小线宽的距离,如果你不是自己雕板子,要善于用过孔,这样能板子能做的美观一些,刚学画板子要注意养成良好习惯。

网友:
尽量不用非圆形的金属化孔。

网友:
顶层铺铜被分割的太零散了,布局需要好好调整再布线。封装的丝印做的不好,粗细不一极性不明。位号没有调整。安全距离感觉不太够的样子。

网友:
线粗了。C7电容中间不要走线,距离太近了。

网友:
单面板一般都是底层布线。

网友:
注意字符不要被盖住,电容下不要过线,电解没有标正负容易接错,还有就是线太绕了,完全可以摆紧凑点

网友:
覆铜 间距过密,丝印层的标示可以排列的整齐点。

网友:
向你学习,也是刚学画板子

网友:
大面积铺铜受热会膨胀,最好用网格铺铜

网友:
丝印太粗了。

网友:
過孔相對於線來說有點小了,過孔要大於等於線寬

网友:
看着怎么感觉有点纠结呢。。
丝印好粗啊。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