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四轴crazyflie的gerber文件导出PCB出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国外四轴crazyflie的gerber文件导出PCB出的问题,在netlist中如何设置?

网友:
不能直接把开源的PCB文件打板么?还是说基于这个板子要修改?

网友A:
crazyflie的gerber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吗?但是注意国内的pcb厂商做不了2mm的4个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azyflie的gerber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吗?但是注意国内的pcb厂商做不了2mm的4个杆!!!!! ...

有吗  我刚做过2mm的电机臂

网友:
在那家做的?我在淘宝上找了几家都不行,都要5mm的,求解答,解决了我的难题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吗  我刚做过2mm的电机臂

在哪家做的?我在淘宝上找了几家都不行,都要5mm的,求解答,解决了我的难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