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一个Qt5.1串口接收中文的问题。

楼主(2013-12-07):
当接收一段文字中有英文字母(奇数个)时,字母后面的中文全是乱码(可能是英文字符只占一半的宽度。)该怎么办?发送的正常。
下面是接收的代码。
ui->textBrowser->insertPlainText(QString::fromLocal8Bit(temp));

楼主:
白天来顶一次。

网友:
编码问题这类问题太常见了,Qt里面用的是UTF-8的编码,其他非UTF-8发送过来的字符都要转。其实接收部分大家都一样的,接收就直接用于显示了,发送部分要转一下。你是用自己的软件测试吗?可能你发送的时候不是用utf8发送的,所以就这样了。QString sdata=xxx;然后QByteArray arr = sdata.toUtf8().data();可以得到utf-8编码转换过的ByteArray,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我的发送端是网上下的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