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2500W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3-12-07):
本人菜鸟,刚学开关电源,要求:输入电压220V±10%,输出电压56V,最大输出电流50A。求大神指教用什么拓扑形式可以实现?用哪种开关管?

网友:
不建议你上手。

网友:
新手做2500W,好牛逼啊。

网友:
整流+BUCK +IGBT

网友:
买个电镀用的电源,拆解

网友:
50A电流这么大 肯定要用 H桥式 然后用同步整流  方案 具我了解的电源知识,你找找 大功率 电源制作吧 这个你会做了 经验就充足了,不能再叫菜鸟。叫高手了

网友:
刚学就上这么大功率?楼主艺高人胆大。

网友:
PSFB或者LLC,同步整流,TI/Infineon/LT等大厂都有参考设计。

网友:
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还敢做这么大的?不是因为看不起,因为电源不比其他dd,电路参数、磁性元件、功率器件、PCB布局布板都相当关键,退一步来说,就算别人给你个可用的图,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做不出来

网友:
输入220V是交流还是直流?
若是直流,就简单多了。
不隔离的话,这么窄的范围,buck可以做出很好性能的电源。

若是交流输入,隔离的话,那就是全桥了,软开关全桥当然更好了。
交流输入,功率又大,前面肯定要PFC;
ZVS-PWM全桥,兼顾PWM与软开关,只是轻载效率不好弄;
变频的话就是LLC全桥了,效率比前者要高些,尤其在较高电压输出是,效率提高很容易。

现在一些芯片已经把PFC和LLC控制集成到单片中了,ON、NXP都有,很方便。

网友:
不对称半桥也是一种方案,只是有了LLC,就不用AHB了。

网友:
庆丰啊,好好干!!!

网友:
听起来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用移向全桥吧,输入端有源滤波。

网友:
不是电子专业的。不知道单相2500W能过国标吗?2500W不需要3相?

网友A:
2500W了,前级肯定要APFC+ 移相全桥+同步整流 。

新手要搞定难难难.....

光里面的磁性元件,就够你搞一年了。

要单独设计好,没有三年功底,真的很难。电源原理简单,做起来真的很难。

楼主(2014-01-08):
引用 网友A:
2500W了,前级肯定要APFC+ 移相全桥+同步整流 。

新手要搞定难难难.....

感同身受,真的很难,光管子就炸了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同身受,真的很难,光管子就炸了好多了……

动作蛮快的嘛,都调试了。
方案: PFC + 全桥 或全桥移相 + 同步整流(有这最好)

如果只考量稳定、便宜,直接用全桥,二极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蛮快的嘛,都调试了。
方案: PFC + 全桥 或全桥移相 + 同步整流(有这最好)

没有,先弄了一个小功率的研究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