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BSL下载跟51单片机串口下载什么区别呢?这个电路就能

楼主(2013-12-07):
这个电路就能实现430BLS下载?????

网友A:
430BSL 与51的下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BSL 与51的下载一样的

原来如此。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谢谢

msp和51都是一个像房子一样的接口,msp用来BSL下载,51用来ISP烧录。你说的51串口是9针的口,用来跟keil连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