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SoMachine目标系统不符合怎么办

楼主(2013-12-07):
PLC是TM238LFDC24DT,版本是V6,不支持USB升级固件,手上又没有官方的TSXCUSB485  和 VW3A8306Rxx 电缆。求大神指导如何处理。。

网友:
可以直接通过USB升级固件的吧。实在不行的话,你把你软件的版本降低吧。

楼主:
已经大神破解了不用识别专用线缆485升级,自己用芯片焊了个232转485升级固件成功。固件升级后仍然不支持USB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