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启动问题

楼主(2013-12-07):
我用的是QQ2440V3开发板,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启动内核的的时候程序总是停在uncompressing Linux....................................done,booting the kernel 处,最开始是认为机器码不正确,可是我都屏蔽了死循环那一部分了还是不行,总是启动不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是串口打印回来来的信息和环境变量,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没根文件系统

网友B:
MachineID不对?
都看看开发板给的手册吧。

网友:
有可能console 配置不对  打印不了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根文件系统

没有根文件系统也应该有其他的信息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信息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hineID不对?
都看看开发板给的手册吧。

如果是机器ID不对的话,我加了附加调试,也应该输出相应的错误提示才对啊,再就是我起先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就屏蔽了关于死循环那一部分还是没有反应啊。

网友:
路过帮顶,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2014-01-23):
看看uboot里面的console配置吧,可能有问题。看打印信息内核加载了,展开后没有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