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zyfile电机座的如何生产的问题

楼主(2013-12-07):
crazyfile的塑料电机座如何生产呢?我问过3d打印成本高,精度0.1mm,100元才3个,我想精度控制在0.05mm的范围最好,

网友A:
他们的就是3d打印的

网友B:
3D打印的不结实(不知道3D打印有没有那种类似软塑料的材料),还是考虑其他的方式吧。我就是用3D打印的电机座,昨天摔坏了两个座子。模具做出来的塑料结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的不结实(不知道3D打印有没有那种类似软塑料的材料),还是考虑其他的方式吧。我就是用3D打印的电机 ...

能说下您的3d打印的成本吗?以及打印出来的精度?磨具的价格又会是如何?会不会很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就是3d打印的

不知道呢,3d,机座,注塑,好头疼的,

网友C:
什么尺寸要0.05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尺寸要0.05的精度?

我想更精密点,其实0.1mm也可以吧,在价格范围内,寻求更好的方式,还需要各位朋友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下您的3d打印的成本吗?以及打印出来的精度?磨具的价格又会是如何?会不会很高的啊!!! ...

做出来也是几个就是100+,不便宜,关键不耐用,一摔就坏,看起来是属于那种很脆的材料。我在考虑还是用现成的小四轴的的电机座子,比如花科尔的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也是几个就是100+,不便宜,关键不耐用,一摔就坏,看起来是属于那种很脆的材料。我在考虑还是用现 ...

我想去开磨做一个,开磨3500,然后一个2毛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去开磨做一个,开磨3500,然后一个2毛钱

完全没有必要,华科尔的座子非常不错了,价格有点高一块一个,还带缓冲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去开磨做一个,开磨3500,然后一个2毛钱

这个电机座子设计不是很合理,现在他们的产品的那个塑料座子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华科尔的座子非常不错了,价格有点高一块一个,还带缓冲垫。

对头,烈火四轴就是这个花科尔的座子吧?看着不错啊。

网友:
开模注塑最便宜...

网友:
mark,后面参考

网友:
开模之后也是要批量才便宜的啊,可以考虑大家一起开套磨具,然后把这个成本降下来。

网友(2014-04-10):
淘宝SLA激光快速成型小批量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华科尔的座子非常不错了,价格有点高一块一个,还带缓冲垫。

能介绍一下 这个座子那有卖的吗?X宝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