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plc出现的通信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3-12-07):
首先我解释一下,电缆没问题,拨到stop也不行,问题是出在主板上。求解!!!

楼主:
这张是9.6kbps

网友A:
plc是新买的还是别人用过的?

网友B:
200是PPI 不支持profibus的,怎么会有profibus

网友:
电缆插到哪里了?

网友:
觉得是插错插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是新买的还是别人用过的?

别人用过的,烧过通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是PPI 不支持profibus的,怎么会有profibus

就是用的电缆,不能通信,我想应该是扩展模块(通信口的那个板)有问题,以前烧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电缆,不能通信,我想应该是扩展模块(通信口的那个板)有问题,以前烧过 ...

我这里也有个使用EM277的 em277跟200是通过背板总线通讯的 你实在是匪夷所思,建议打电话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个使用EM277的 em277跟200是通过背板总线通讯的 你实在是匪夷所思,建议打电话给西门子的技术 ...

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