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Renesas RX 2.50.1最新破解

楼主(2013-12-07):
要自用,花了点时间和谐了下,要的网友拿走吧,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好的话别忘记顶下哦!
放入如下路径执行: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rx\bin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

楼主:
是瑞萨的32位ClSC,看到之前有人问,就放了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写完ID code加密以后可以能把程序读出来吗?

网友A:
楼主有瑞萨 V850的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瑞萨 V850的破解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462-1-1.html
九楼

网友(2014-02-27):
下载的破解文件,怎么360报是一个木马?

楼主:
不是木马,因为此补丁有修改exe和DLL的行为,所以是误报:-)

网友(2014-08-17):
能能加我QQ:285611513  问你点问题,用瑞萨的实在太少了,

网友:
能能加我QQ:285611513  问你点问题,用瑞萨的实在太少了,麻烦了

网友(2015-01-23):
你好,请问小师傅,有IAR for RX2.6的破解文件吗,你这里的是2.5版本的,不能破解最新的2.6 的RX

网友B:
请教,RX系列单片机比STM32有那些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RX系列单片机比STM32有那些优势?

这样宽泛的比是没有意义的,总的来说Rx V2核是32 bit CISC,指令效率还是很高的,它标榜比CortexM4都高很多的DMIPS/Mhz,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和编译器有关:-)
又由于这个是日系MCU,价格也是有优势的,但个人还是不要玩了,没支持:-)

网友(2015-04-07):
请问下具体破解方法,放入路径执行,然后怎么做啊?谢谢楼主先

网友:
软件从那下载啊

网友:
64位机能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