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习amo的教程后,用AVR Studio开发F88ES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08):
1.AMO的教程里面,选择“JTAG ICE”,但这样能选择的范围就很少,只有Mega16、162、169、32、323、64和128 。
而LGT提到的对应是:“
LGT8F08A -> M162、164都可以,需要注意的是08A的引脚并不和ATMEL任何一款MCU兼容
LGT8F88ES -> M88,LGT8F88与M88的引脚也是兼容的,也同时兼容M48、M8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提供量产的LGT8F88A”

那么我选择ATmega64或者128行不行?或者我把JTAG ICE换成AVR simulator?或者选择JTAGICE MKII?

2.在编译的时候,AMO提到“General 选项中,唯一需要芯片的是芯片选 ATmega164P, 这点非常重要,不要选错,因为这一款LGT芯片(LGT8F08A)的寄存器位置是与 ATMEGA164P 相同的。”
那么F88应该选择什么啊?

3.LGT必须通过IDE下载?没有如同NXP的LPC那样的独立下载工具?

楼主:
另外,
1.我在官方网站下了“LGT8F88A头文件(完整版,只需包含这一个即可)”
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用再包含如“AVR/io.h”、“common.h”一类,只需要再包含我自己的.h文件?
2.SWDICE_mkII调试器驱动(WinXP/2K/7) 安装了这个就能选择JTAGICE MKII了么?
3.LGT8X系列SWDICE_mkII(studio4&IAR)调试器固件 v1.9这个干嘛的?

唉,stdio5在我的win7上没法安装,始终报错……

我以前就用过51和MSP430F149,工作后就用LPC2292、PIC32、MPC8321、omap138这些。
偶然机会看到LGT,觉得功能适中又便宜,于是在LPC1114和LGT之间选择了LGT……
现在看来,贸然涉及陌生的IC还是比较麻烦,尤其是国内的兼容产品,开发环境就能带来不少问题……尤其是,当你只有很少的业余时间的时候……

网友:
上手就用,佩服。。。。。。

网友:
那么我选择ATmega64或者128行不行?或者我把JTAG ICE换成AVR simulator?或者选择JTAGICE MKII?
    >>>>> 对于08A, 因为没有和ATMEL做对应型号兼容,如果编译时有多选恐惧症,选择M164就可以了。:)

2.在编译的时候,AMO提到“General 选项中,唯一需要芯片的是芯片选 ATmega164P, 这点非常重要,不要选错,因为这一款LGT芯片(LGT8F08A)的寄存器位置是与 ATMEGA164P 相同的。”
那么F88应该选择什么啊?
      >>>>>>>  LGT8F88A/ES是与ATMega88兼容的,你开发时就当作M88就可以了。

3.LGT必须通过IDE下载?没有如同NXP的LPC那样的独立下载工具?
      >>>>>>> 有独立的ISP工具,对于量产也有脱机量产工具,看来楼主对ATMEL的芯片不是很了解,技术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

网友:
1.我在官方网站下了“LGT8F88A头文件(完整版,只需包含这一个即可)”
那么是不是我就不用再包含如“AVR/io.h”、“common.h”一类,只需要再包含我自己的.h文件?
      >>>>>> 官网提供的那个完整的头文件,就是用来替代<avr/io.h>的,其他的根据需要包含
                     如果你没有使用到LGT8F88A特有的功能,直接包括<avr/io.h>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SWDICE_mkII调试器驱动(WinXP/2K/7) 安装了这个就能选择JTAGICE MKII了么?
             >>>>>> 对,就是选择JTAGICE MKII, SWDICE mkII在调试时就是JTAGICE mkII, 但SWDICE mkII对于F88也可以做下载器使用
3.LGT8X系列SWDICE_mkII(studio4&IAR)调试器固件 v1.9这个干嘛的?
            >>>>>>> 如果你用AVR Studio 4.18开发调试,调试器就要刷这个固件

唉,stdio5在我的win7上没法安装,始终报错……
           >>>>>>> STUDIO5感觉是个过渡版本,有不少BUG,建议你用studio 4.18, studio 6.0 build 1843或者 studio 6.0 build 1996

我以前就用过51和MSP430F149,工作后就用LPC2292、PIC32、MPC8321、omap138这些。
偶然机会看到LGT,觉得功能适中又便宜,于是在LPC1114和LGT之间选择了LGT……
现在看来,贸然涉及陌生的IC还是比较麻烦,尤其是国内的兼容产品,开发环境就能带来不少问题……尤其是,当你只有很少的业余时间的时候
          >>>>>>>> 08A的确没有做完全的兼容,因此会给初学者带来麻烦, 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LGT8F88A就是充分考虑到兼容性的设计, 后续的产品都会做兼容的(软件和硬件);
                             如果你想快速的掌握MCU的使用,可以直接和我们交流,相信会事半功倍!加QQ: 41245188

楼主:
Ok ,多谢。
能选JTAGICE MKII的话就能选择M88,amo那样选择JTAG ICE的话只能选择M64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