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128初始化函数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3-12-08):
再烧写MEGA128程序的过程中!我将初始化程序封装成子函数,但是调用时无效,只有将初始化写在主程序里才有效!
然后我将程序简化结果发现!
#include <mega128.h>
void bsp_init(void)
{
            DDRF=0xff;
}
void main()
{
         bsp_init();
         PORTF=0x34;
}
即使只定义一个端口调用初始化函数,PORTF端口电平任全为低!
但是改写成如下格式
#include <mega128.h>
void main()
{
    DDRF=0xff;
    PORTF=0x34;
}
程序才可正常执行!自己十分费解,希望大家能帮助解答!

网友:
可能是你的编译器自动给忽略了你的函数了吧,把编译改成无任何优化试一试。如果能够硬件仿真,最好硬仿一下试一试

网友:
换个端口试试。如果换个端口正常。那就是JTAG的问题了。关掉它。

楼主:
谢谢了!问题找到了!是我的编译环境忘记选择CPU型号产生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