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usbkey,解决复杂网络密码难记的问题

楼主(2013-12-08):
硬件就是usbasp,
不用驱动,就是HID键盘,密码大家想改什么都行

网友:
不用专门的驱动吧

网友:
啥意思?小白请教一下。

网友:
插上,按按键,自动输出密码?

网友:
话说 有这样的键盘  似乎是配合按键精灵 那个工具的  玩游戏什么的常用

楼主:
就是调节下载速度的按钮,我做成了u盘,可以带着跑,外面装一按钮

网友:
下载速度   没听懂?可以按键调节?

楼主:
了解usbasp自然知道调节下载速度的按钮,这里我只是用了这个按键做密码输出用

网友:
这个不跟按键盘一样吗? 只是自动帮你同时按几个键

网友:
理解了,就是一个HID键盘,在需要输入密码时候,通过按上面一个按钮,发送模拟的一连串按键动作给电脑。
挺有意思,我也准备搞个来

网友:
明白了,可以做个 带显示屏的,做个菜单,选择登陆什么,自动输入不同的密码。

网友:
楼主这表达能力,标题是不是也是错的。

网友:
只是免除了记忆密码的困扰~不过如果中马的话,依然可以截取到输入的密码~

楼主:
只是可以设定复杂度高的密码,别人不能用字典再轻易攻破了,要是中了马没什么办法不泄露吧

网友:
相当于把密码存在USBKEY里了,万一丢失了就麻烦大了

楼主:
这个论坛的都是码农和电工,做好加密就各人自己发挥了,这个例子只是基础代码

网友:
如果刚好鼠标焦点在记事本上,一按这个键,那不全出来了

网友(2014-05-25):
这个不错,最好给这个再加个密

网友:
再次推荐KeePass

http://keepass.info

网友(2018-11-13):
被标题误导了,以为是U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