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请教

楼主(2013-12-08):
#include"hi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ection2  u8  src[20];
section2  u8  tgt[20];

void  copy(section2 u8  *psrc, section2 u8  *ptgt,  u8  length)
//void  copy( u8  *psrc,  u8  *ptgt, u8  length)
{
   u8  i;

        for( i=0; i<length; i++ )
        {
            *ptgt = *psrc;
        psrc++;
        ptgt++;
    }
}

void  main(void)
{

        for(;;)
        {
                copy(src, tgt, 10);
    }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
    ;
}

从ichaier网站上下载了编译器,写了这个程序,编译提示:line7:  expecting parameter type,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void  copy(section2 u8  *psrc, section2 u8  *ptgt,  u8  length)
改成:void  copy(u8  length, section2 u8  *psrc, section2 u8  *ptgt )即可,第一个参数前不能有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