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IO口,29个按键

楼主(2013-12-08):
上图

网友:
我用1个IO口可以控制1024个按键

网友:
看着都眼晕。

网友:
5个IO最简单的输入都31个按键了,二极管1分钱一个,还不需要动态扫描。

网友:
我1个按键1个IO

网友:
360截图
LZ要小心了

网友:
用AD做键盘!

网友:
没意思,I/O驱动按键。mark

网友A:
对小p孩来说,这纯粹是  智力题 而已。产品上不现实。

用片1元不到的mask/otp键盘芯片吧,标准PS2键盘100多个按键无鸭梨,而且还标准化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少量IO扫描多个按键,之前别的帖子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多说了

我也比较倾向于LZ那种最简单的,不需要外接任何元件的方案:各IO对地连按键,各IO两两互连按键。

这种方案n个IO可以扫n(n+1)/2个按键,也就是说,按照LZ的思路8个按键可以扫36个键。

网友:
坛子里好像有编专门讲矩阵键盘的。。。。上传附件。

网友:
本坛有cowboy牛人出的4IO识别65按键的例子,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用AD 做按键扫描,狂省IO

网友:
T型扫描,8个IO,>=36个键

网友:
重要的还是思路啊,还有就是实践,我看好你哦LZ

网友:
楼主用360小心啊

网友: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鼠标放在图片上别动会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小p孩来说,这纯粹是  智力题 而已。产品上不现实。

用片1元不到的mask/otp键盘芯片吧,标准PS2 ...

同意你的观点
这个方法玩玩还可以
做产品不大行
另外AD的做产品也不大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