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00V转24V非隔离 常用方案或芯片有哪些 请给推荐下!

楼主(2013-12-09):
如题,不需要隔离的,大概50W的功率,用于驱动风机的,PWM+MOS方案 这个pwm芯片有那些常用 的?最好电路简单点的

网友A:
大部分单端输出的电源IC都可以做到。参考电磁炉里面的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单端输出的电源IC都可以做到。参考电磁炉里面的辅助电源。

能推荐下常用型号吗

网友:
收藏过一个找不到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bb718e4b2b160b4e767fcf31.html
看看电路原理吧,不过这个芯片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最常用的型号看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