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关于export定义变量的RZ问题

楼主(2013-12-09):
我在2440开发板上的/etc/init.d/rcS脚本,添加以下语句
export TERM=vt102
export TERMINFO=/usr/share/terminfo/

可是开发板reboot之后,终端输入echo $TERMINFO和echo $TERM,却发现

我试着把上面两个export对调了顺序,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的shell语法问题?小弟刚入门linux。。。。。

网友A:
你把这两句都取消掉,看有无$TERM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两句都取消掉,看有无$TERM的变量?

两个句子取消后$TERM确实有啊!那意思就是说rcS文件上电启动之后不会去执行。除非有人为的source一下,我不想source可以吗?我的开发板目录中貌似没有profile文件啊!

网友:
那说明这个压根没起作用。
找找其他地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句子取消后$TERM确实有啊!那意思就是说rcS文件上电启动之后不会去执行。除非有人为的source一下,我 ...

在/etc/init.d/rcS 和 终端里是两个不同的环境,你EXPORT相同的变量,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