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里面如何设置刀具半径补偿

楼主(2013-12-09):
mach3里面如何设置刀具半径补偿 里面的偏移量是不是就是刀具补偿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
不是专业用途,最好不要在MACH3里面设置,刀补是在刀具移动中插补,结果难以预料。
雕刻软件里面一般都有关于刀具直径设置项,输出结果已经补偿了。

也可以自己编一个程序来补偿修正。

楼主:
我使用artcam和Mach3得编程的时候把尺寸算进去有没有可以自动计算刀补的软件

楼主:
刀具半径补偿  自己如何编写程序修补修正半径补偿

网友:
1.在MACH3里面设置好各种刀具参数,如1# 2# ……
       在【偏移量】页面右下角【存储刀具偏移量】。注意是在刀头移动到路径过程中实现插补,必须留出插补距离。特别要注意:连续刀补时,空走刀的路径也是要计算刀补的。
2.G代码调用:
           G01  X20  Y20  G41  D8  //  沿路径左侧补偿刀具半径,8#刀具
                      G42  右补偿
                      G40  // 取消刀具半径补偿

楼主:
我是个菜鸟 有些还是看不懂有没有可以直接在软件里面输入刀补半径的软件只要输入需要补偿的半径系统就自动计算刀补的

楼主:
程序在那里添加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