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4CE10的功耗

楼主(2013-12-09):
打算用EP4CE10做设计,设计的计算了非常大,资源利用得比较充足,想知道其核心(包括PLL的)1.2v驱动电压以及VDDA的2.5v的最大消耗电流分别大概多少?

网友A:
quartus有功耗计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artus有功耗计算工具

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的工程师是非开同步工作的,我负责硬件部分,软件还没完成,所以还不能用Quartus来计算功耗,我只能按照足够余量去设计。所以想知道最大可能的1.2v和2.5v的能耗。外围都是3.3v,这个我可以根据外围器件容易确定。就是1.2v和2.5v的没法在软件完成前确定,故想知道其最大值。谢谢

网友B:
1.2大致在1.2A,2.5比较小100MA,3.3的1A

FAE建议1.2的2A,但也说1.2A完全够,楼主自行把握

网友:
见过好多 1.2v直接用ams1117   貌似没啥问题
看你的逻辑怎么跑了

网友:
EP4CE10  资源少   功耗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大致在1.2A,2.5比较小100MA,3.3的1A

FAE建议1.2的2A,但也说1.2A完全够,楼主自行把握

如果1.2V的要2A,那么有什么合适的DC-DC芯片啊?AM1117-1.2也只能供到800ma.

网友C:
MP2359  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2359  便宜好用

MP2359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2A

网友:
1.2A  还不够你用吗
不清楚你想用这块片子做什么
cyclone 是低端产品  速度不会有多快的

网友:
1.2A够用啦,难道LZ想吃饱了撑?

网友:
去Altera下载下Cyclone IV的开发板,看它针对内核、辅助、外设等不同电压用的是啥芯片,供电芯片都不用你选型了,供电电路等全部搞定,后期调试风险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