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安利净化器电机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3-12-09):
有朋友公司要做净化器,呵呵,顺手拆了好几个净化器,的确安利的东西靠的住,对他的电机感兴趣,就把他给卸了,照片不多,凑活着看吧!
电机是40w的电机,内置控制器。
220vac输入,1根口线控制速度,一根反馈速度。光电隔离。
电阻采样单电阻,应该是单电阻的正弦波控制,主要是保证噪音,方波的噪音不行。启动会有抖动,正反转。
风叶做的的确不错,这个开模难度很高啊!

网友:
正中那个红色的就是电机吗?

网友:
红色的是电容吧!第一副图

楼主:
红色的是220vac的整流电容~好像是450v~100uf!忘记了!

网友:
红色的是不是变压器

网友:
电机在哪?风叶在哪?

网友:
电机在哪里?

网友:
这个不会是安利自己搞的吧,应该是有供应商的

网友:
没有产品的整机图片!!看芯片的话,我家有一堆电脑主板,可以看个够的

楼主:
ls这个xd的话我就不爱听了!
电脑主板叫拆机吗?
有本事你去网上搜个电机内置控制器的拆机来看看?
鄙视一下~~~
当时拆的比较着急,照片拍的不多,而且我们是做电机控制的,当然只对电机控制感兴趣,所以这块拍照留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s这个xd的话我就不爱听了!
电脑主板叫拆机吗?
有本事你去网上搜个电机内置控制器的拆机来看看?

看清楚,你楼上是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你楼上是老大

晕,老大插队啊,我回帖的时候没老大啊!
冤枉啊~~~~~

网友:
围观一下~~虽然不太懂。 求老大的机器早日出来

网友:
貌似没有看到标题所说的电机。。。。。

网友:
这个板子是安装在电机屁股后面的,风机用圆形的PCB多半是这样。
78F9842,NEC的8bit MCU。按它的运算能力顶多做个查表的正弦波,不过对于风机来讲,这种方法效果不大,不如用方波,做的好点,噪音也高不到哪去。
另外对于风机开环就可以,没必要闭环,要么直接上32bit的做正弦。

网友:
电机控制够复杂,怪不得这么贵,之前也拆过一德国设备里的电机控制部分也是件工艺品似的。

网友:
ebm的驱动,其他ebm驱动器上看到过

网友:
楼主,电机呢!!~~~~~~~~~~~~~~~~~~~~~~~~~
//编辑原因

帖子标题不是说拆电机给看的么

网友:
基本上低于120W(我见过的)都是内置驱动有感无刷,高于这个120W就要外部驱动,无感无刷方案

网友:
光耦附近的座子因该是插电机的

网友:
上拆机过程图瞧瞧撒

网友:
只见控制板,不见电机呀

网友(2014-01-21):
见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说拆电机看,结果只有板,又说叶轮好,又没有图............. 这算什么意思?

网友:
电路板上能看到3个椭圆铜皮,里面贴了两颗电容,似乎。  这是什么考虑?

另,第一次见弧形的连接器

网友:
椭圆铜皮里不是两颗电容,是马达定子上的卡钩,因该是觉得不好拆下来,直接用剪钳从背面剪断的。

网友:
求全图呀!

楼主:
应大家要求,有空俺会再拆一次安利的净化器!现在此机器不在我这边,哈哈!
请少安毋躁,拭目以待吧!

网友:
没有看到电机呀。

网友:
手机看 没图啊

网友:
主控的做工真不错,品牌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4-09-29):
没看太明白。。

网友:
楼主要是能拍更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电机跟扇叶呢?

网友:
同求电机和扇片的图片

网友:
不明白为何低端这么有市场,拼价格越做越烂

网友:
很清晰,做工很不错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啊

网友:
呵呵,都想看电机

网友:
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2014-11-15):
看不懂,不知什么玩意,不就一块驱动板,最好把电路板抄给原理图看看

网友:
用料真是扎实啊,全图传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