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兼容三菱软件PLC 仿FX1N 源码和原理图

楼主(2013-12-09):
基于STM32F103的兼容三菱软件PLC 仿FX1N  源码和原更理图
大家多顶贴哦

网友:
能用不楼主?支持一下

网友:
粗看了一下程序,输出大概有24点,输入有28点

网友:
挺不错的,不过代码写的太集中了,需要找时间分散整理下,请问LZ测试过吗?

网友:
楼主测试过没?可以扩展吗

网友:
支持下先。楼主给点说明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使用吗

楼主:
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
试了一下,可以用FXGPWIN编程,可以监控.但传输速度比较慢!!写入程序和读出程序都报错不能运行.

网友:
好东西,顶下
收下了,谢谢

网友:
我用USB转RS232下载程序(STM32F103VET6的CPU)测试了下效果如图
原始档

读取后如下图(明显少了END指令)

不能编辑且读出来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A:
我也刚试了,不行的,输出没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试了,不行的,输出没动作

写入程序后读取的程序是否可以编辑???

网友A:
不行的,监控状态下,不能编

网友(2014-01-29):
楼主还要努力啊

网友(2014-03-17):
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4-06-09):
标记,stm32仿三菱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7-10):
x输入可以读入  Y没有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主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2014-09-22):
硬件电路有点简单了,输入部份的抗干扰加个阻容会更好

网友(2015-04-04):
楼主发的源码能不能用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源码的人能不能从中感悟出点什么,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2015-10-25):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监控状态下,不能编

在线编辑很危险。最好不要这样干

网友(2016-07-26):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成本秒杀三菱

网友(2016-09-19):
tb上卖的100多元的板式plc,,就是这个的模板,,,

网友(2016-11-04):
支持下,也来学习下!

网友(2017-04-06):
借鉴学习的好资料啊啊,感谢楼主

网友(2019-10-04):
这个 可以 用吗?

网友:
这都哪一年的东西了…

网友:
FX1N 可以用吗?

网友:
下载源码试编译了下, 要加入头文件,还要重新配置文件才可以编译成功。

网友(2019-12-08):
做数字IO口隔离,参考一下PLC电路,感觉这个有点简单,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没有扩展。

网友(2020-11-12):
作为参考一下吧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2021-01-10):
学习一下,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