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0例程003: 读取LM75A温度传感器(I2C)

楼主(2013-12-09):
使用J-LinkV8
MDKKeil版本4.71
调试串口波特率:115200

实验现象:
串口输出:
Mcuzone_K70 FW_Version:100
External Pin Reset
Family:K70
PinCnt:256
SiliconRevID:1.0
PFlash Size: 1024KB
FlexNVM Size: 0KB
RAM Size :128KB
CoreClock: 120000000Hz
BusClock: 60000000Hz
FlexBusClock: 30000000Hz
FlashClock: 20000000Hz
当前环境温度为正温度!
高字节温度数据为:0x12,低字节温度数据位:0xC0
转换后有效的温度数据为:0x96
当前环境温度值为:+18度
当前环境温度为正温度!
高字节温度数据为:0x12,低字节温度数据位:0xC0
转换后有效的温度数据为:0x96
当前环境温度值为:+18度

循环显示温度值。

楼主:
读取LM75A温度传感器(I2C) 例程源码:

网友(2014-03-07):
用M8 一直没读取成功………………

网友:
楼主还有资料吗?

网友(2014-08-26):
又是K70,板子都没得!!!

网友:
嗯,这是比较基本的功能,楼主可以考虑加上一点东西,比如说上位机做好ui等等,完善结构

网友(2015-07-29):
像lm75这种温度传感器是不是读出来的值就不用滤波直接用了

网友(2018-04-26):
刚好需要,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